[求助] 修改timing violators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5-07):
<已解决>

修改vio之前

修改vio之前

这是修改前,有vio,然后我通过size_cell U2837 NAND4X0_LVT,把U2837HVT换成LVT,结果没有了vio,但是出现了下图情况

修改vio之后

修改vio之后

U2837不见了,又新出现了U2836而且是HVT,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上图两个报告都是用这条命令报的report_timing -to oc8051_pc1_pc_reg_5_/D -significant_digits 4 -tansition_time -group_clk

U2835以上都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是path变了吗?
如果是path变了,那么怎么才能找到我原来修过的那条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像是改变了啊; 我也用过size cell然后报出来同样的path时,除了手动修改的cell,其余cell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 report_timing 加上-through选项 这个选项可以多次使用 ,你多-through几个cell,然后看看能否报出来同样path

网友:
startpoint 到endpoint 点之间的path 不止一条,修完没有violation工具就不会报了。

网友:
对, report_timing -through U2837/Z 可以重新报出来,加上-slack_lesser_than 10

网友:
   为啥要加“-slack_lesser_than 10”? 不管slack被修到多少,只要through 2837 都会被报出来的吧

楼主:
回复  xwwwjy

感觉像是改变了啊; 我也用过size cell然后报出来同样的path时,除了手动修改的cell,其余 ...
引用 网友B:

   多谢啦,找到它了,原来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搞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对, report_timing -through U2837/Z 可以重新报出来,加上-slack_lesser_than 10
引用 网友D:

正解! 搞懂了。多谢啦!

楼主:
为啥要加“-slack_lesser_than 10”? 不管slack被修到多少,只要through 2837 都会被报出来的吧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的,加-slack_lesser_than 是为了删选吧

网友:
顺带学习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