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thermal noise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版上各位大侠
   thermal noise的定义为4KTR(f>=0),这是单边噪声功率普密度,那么,双边功率普密度就应该是2KTR,对吗?

    在通信里面,认为环境热噪声功率普密度为KT=-174dBm,这是单边还是双边功率普密度呢?

    这会涉及到这个equation的推导,razavi书里是这么写的:(如下)

只有当R1 = R2的时候, R2上面看到的噪声功率普密度为KT,如此说来,这个KT应该是two side,对吗?

如果model一个amplifier,假设amplifier与天线阻抗匹配,那么,amplifier的输入噪声是 -174-3dBm,我看很多书上都这么写,问题是,在计算KT的时候,following circuit的input resistor 不是已经用过了吗?

     迷惑中,望解答!

感谢!

网友:
哎,怎么说呢!
建议你重新建立你对噪声的理解,首先想清楚为什么电阻热噪声是4KTR,你好像没有认真读书,那个推导是为了干什么呢?
建议重新思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kTB 是一个电阻能够deliver的最大 noise power,单位是瓦,这个量本身是与R无关的,refers to single-sided spectrum

在这个基础上,电阻R能deliver到匹配的R上的最大noise power= (Vn/2R )^2 * R = Vn^2/4*R = kTB =》 Vn = 4kTRB

网友:
楼上正解!
deliver是亮点,建议楼主看看功率匹配的知识,相信帮助很大,再想想理想电感电容为什么“没噪声”,就彻底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lbert815的回复,正如你所言,Vn^2 = 4KTR,这个幅度普密度,而非功率普密度,且是single-side的,所以,如果计算double side,Vn^2 = 2KTR.  如果计算功率,应该是Vn^2/R = 4KT(这个功率是在电路没有load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

   在source电阻与输入电阻匹配的时候,Rs = Rin,产生了分压,因此,加到Rin上的电压为Vn/2,Rs的noise加到Rin的功率就是KT,这个KT是功率普密度,并且是single-side的,所以,用这个公式计算的-174dBm也是single-side。

   但是,我仍然不解的是,这个-174dBm已经是Rs的noise加到Rin上的功率,为什么在通信连路上的计算是这样的:

假设接收信号功率为Sin,底噪为-174dBm,假设后面接了LNA,计算LNA输入信号和噪声功率的时候,信号功率要减去3dB,噪声功率也要减去3dB,即-174-3=177dBm,问题是,在计算这个-174dBm的时候,不已经算成Rin的噪声功率了吗?

   不理解为什么要减这个3dB?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大概听懂了你的意思,是否有文章的链接或者书的名字,我看看你说的这个noise是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cn.mathworks.com/help/sim ... m-noise-figure.html
这个问题发生在simulink 的一个model里面,链接如上。

输入的噪声是-174dBm,但是在input display上显示则是-177dBm,help 上的解释是

The measured noise floor at -177 dBm/Hz is reduced by 3 dB from the specified -174 dBm/Hz noise floor.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power transfer from the source to the input of th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also models a thermal noise floor, so although this decrease is unrealistic, it does not affect accuracy at the output stage.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albert815的回复,正如你所言,Vn^2 = 4KTR,这个幅度普密度,而非功率普密度,且是single-side的,所以,如果计算double side,Vn^2 = 2KTR.  如果计算功率,应该是Vn^2/R = 4KT(这个功率是在电路没有load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

   在source电阻与输入电阻匹配的时候,Rs = Rin,产生了分压,因此,加到Rin上的电压为Vn/2,Rs的noise加到Rin的功率就是KT,这个KT是功率普密度,并且是single-side的,所以,用这个公式计算的-174dBm也是single-side。

首先,不知道是哪本书让你产生的困惑,没见到具体推导所以没法帮到你!
其次,想跟你探讨我的理解:
1、KT是宇宙最基本的参数,相当根本!所以KT就是环境的热噪声功率;至于电阻热噪声的建模,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而不是由4KTR推导出噪声功率KT;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虽然我以前也经常这么认为!
所以,无论一个多么复杂的网络,只要是无源的,它的负载可以获得的最大噪声功率就是KT,不行可以通过你的4KTR去推!
2、我认为4KTR是功率谱密度,噪声讨论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3、至于单边和双边的问题,不知道你看的那本书上是怎么讲的,没法评论!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回复,系统告知说需要斑竹审核,然后才能贴,结果,就没贴出来呢

楼主:
既然快速回复可以贴出来,那就快速回复吧!
回复 albert815

这个noise的计算出现在matlab SIMRF的链路计算上,
http://cn.mathworks.com/help/sim ... gure.html#bsp2te8-1

在这个系统中,signal+noise被输入到amplifier,其中input noise floor 是-174dBm/Hz,但是,在amplifier的input端,noise floor 被降到-177dBm/Hz. matlab help上的解释是说

The measured noise floor at -177 dBm/Hz is reduced by 3 dB from the specified -174 dBm/Hz noise floor.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power transfer from the source to the input of th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also models a thermal noise floor, so although this decrease is unrealistic, it does not affect accuracy at the output stage.

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power transfer from the source to the input of the amplifier, noise就要减3dB

楼主:
系统真是飘忽不定,刚才的快速回复被吞了。

为什么 power transfer from the source to the input of the amplifier, noise floor就要减3dB呢?

网友:
这是因为在match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功率到了放大器的输入,10log2=3dB

网友:
或者说10log0.5=-3d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推导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它提到
  • The Noise Power Spectral Density (Watts/Hz) parameter is calculated as Pnoise/Δf=4kBTRs.

这个是不对的,4KTR算出来是 V^2/Hz,并不是 Watts/Hz为单位的

另外,在原理图中,noise voltage source接到了sinewave source的负端,而sinewave source是由amplitude定义的,在计算Pin时,为了得到Vrms = Vp/sqrt(2), 推出 Pin = Vp^2/2R
  Pin =10log10(V^2/2R)+30    (后面这个 30 是为了划dBm, 这里面的V是amplitude,不是rms)
(Pin的推导挺复杂的,但应该是正确的,注意一下envelope scaling. 意思是f1的amplitude被f2调制,是AM,所以在计算rms时又多除了一次二)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假设matlab simulation是根据 Vp来算Power,那么既然Vnoise接到了Vsource的负端,很有可能matlab在计算时也把noise voltage 当做 amplitude来算,所以noise power多除了一个2,但是其实Noise voltage 本身已经是 rms voltage了。如果我的这个推测成立,那么这个-3dB并不来自于 RL 分压,而来自于simulation本身的算法不对。

话说回来,RL分压导致noise floor -3dB这个是胡扯的,正如你之前分析的,kT已经是考虑的阻抗匹配分压的,不可能比-174dBm/Hz再小了。你之前提到“很多书都这样算 -174dBm-3dB", 我很好奇还有哪些资料是这样推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bert815说的很对啊!我再研究研究simulink,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终于知道答案了,simulink在做equivalent baseband 到bandpass 转换的时候,信号和噪声同时减少3dB,原因在于,由equivalent表达式的功率比bandpass表达式的功率大3dB,信号,噪声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