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理想LC谐振时阻抗的物理意义

楼主(2015-05-08):
Razavi 中文版 "模电"page402 line10写道:

    “当并联理想LC发生谐振时,在谐振频率处,两端的阻抗为无穷大。”
数学上的推导结果的确如此,但不明白其物理意义,不知道哪位高手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信号在谐振点处的频率分量被滤掉,相当于在那个频率点下开路,阻抗就相当于无穷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谐振信号传播到LC回路时,因阻抗无穷大不会继续往后传播,那么信号会去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物理意义还不够直观。

网友:
看看RLC的并联谐振, 低频电流几乎只流过L,高频电流几乎只流过C,谐振频率的电流全部流过R

网友(2020-11-12):
理想情况下L和C的能量相互转换,电流只在他们之间流动,无需外部他提供电流,但是外部电压不为0,即电压不为0.电流为0,行为表现为一个无穷大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