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超高频频段的信号调制及编码

楼主(2015-05-08):
射频超高频频段,能否用DSP或FPGA实现信号调制及编码,DSP的CPU时钟最高150MHz,处理的信号频率比这还高得多,这能否实现?

网友:
直接进行会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借助下变频模块,对基带信号进行调制及编码,一般调制及编码都是在基带进行,然后上变频到高频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