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option中Power nets选项的疑问

楼主(2015-05-08):
一个DCDC版图,电源是AVDD33,做LVS的时候需要在LVS option中Power nets选项框填上AVDD33才能做通,不然会有100多个错误;哪位大神知道LVS option中Power nets选项实际上是做了什么动作?

网友:
认logic, 包括dummy 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您的意思是这个选项只是用来帮助Calibre识别逻辑用,而不是说global内部的AVDD33;我这样做通就说明版图没有问题了对吗?

网友:
是的,没有因此建立virtual conn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thanks

网友:
电源的识别会影响到logic device filter, 会影响lvs结果的

看lvs filter unused device等语句,有的和电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