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中VCO的控制电压有波纹

楼主(2015-05-08):
我仿真出来的VCO的控制电压有小的波纹
想问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环路滤波器的参数设置的不好吗

楼主:
这是VCO控制电压的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的干扰,,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VCO的干扰可以从哪些方面降低呢

网友:
没有紋波拜不正常。

楼主:
那纹波怎么可以尽可能减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减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VCO的控制电压最后稳定了,就代表环路锁定了吧,VCO的控制电压有纹波,感觉有谐波的影响,肯定是不好的,锁定最理想的情况就是VCO的控制电压是一个定值啊

网友:
要是没有所有的噪声和非理想性,那就是定值了,不过那样的话PLL就没有难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个文波和VCO同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假设你说的纹波是ripple,不是那个control voltage的transient response

如果你做过switching power supply的话,这个可以类比输出电压的纹波,是无法避免的,但的确有办法可以减小。

首先你得熟悉PLL的结构,假设你的PLL是charge pump type,那么每一个reference clock cycle,charge pump都会有current pulses inject 到 integrating capacitor里,这个充放电就导致了ripple, 注意即时在稳态下这个current pulse 仍然会存在,防止VCO drift away.

所以说通过增加capacitance,也就是减小filter BW,肯定对于这个ripple是有效的, 另外也可以减小charge pump的current. 具体的分析可以看拉扎维的书。 注意如果filter BW太小的话,一方面feedback loop 反应会很慢,另一方面会导致VCO phase noise attenuation 不够,自己权衡利弊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防止driftaway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PFD/CP 一般会有一个dead zone,比方说10ps, 如果你的reference 和 VCO phase error < 10ps, PFD 是不会输出任何UP 或 DOWN 信号给 charge pump的,或者是PFD输出了一个narrow pulse,但是charge pump的switch来不及turn on/off, 这就意味着你的VCO Phase 可以 drift 10ps, 但是你也不会发现。

通过delay reset signal for PFD/CP, 你保证了minimum pulsewidth,这样即使是10ps的phase error,PLL现在也可以做出反应了,就防止了稳态时VCO在10ps以内来回drift (10ps只是一个例子)

很多资料都有讲这个,拉扎维的书有讲,还可以参见这个 http://ece.wpi.edu/analog/resources/PLLTutorialISSCC200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你懂得真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你提到了电荷泵的充放电会引起ripper,是因为充放电电流并不是完全匹配引起的,这样解释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觉得VCO的纹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电荷泵充放电电流不匹配导致的,那纹波的频率是和参考频率一样,而最终稳定情况是VCO的频率经过分频器以后和参考频率一样,而分频器分频比除非为1,那么纹波的频率才和VCO一样。哎呀,我不懂,不过感觉你问的问题很高大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VCO震荡反馈或干扰的ripple,和VCO同频,对VCO没有noise影响。如果是CP或者其他一些因素引起的就影响VCO noi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mismatch是最常见的情况。

http://www.seas.ucla.edu/brweb/teaching/215C_W2013/PLLs.pdf  拉扎维的这个课件还提到了skew,反正总而言之即使在稳态时也会有charge pump电流对电容进行充放电,从而导致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提到了即使在稳态的情况下也会有电荷泵的充放电,是因为在稳定情况下,即使鉴频鉴相器的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同频同相,UP,DW信号也会产生窄的,重合的脉冲导致的吗?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别人的论文经常会提到锁相环失锁,什么情况下锁相环才会失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 pull range是有限的通常来说,所以一旦你的frequency plan确定了,就是说你的ref clk, divider, VCO 都定了之后,ref clk出现一些漂移比方说从100MHz漂到了99MHz,VCO有可能到达频率的下限了,所以分频之后的频率无法到达99MHz,这时就失锁了。

失锁其实就是指的分频VCO和ref clk的相位没有锁住的情况,锁住的意思就是保持不变。有时在refclk突然变化时,VCO调整的这段时间也是失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就是VCO的最大频率经过分频以后还是小于参考频率或者是VCO的最小频率经过分频以后还是大于参考频率就会失锁,那除了这两种情况,还有其他情况会导致失锁吗?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有人提到了Cycle slip,你懂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delroy.com/PLL_dir/FAQ/faq_cycle_slip.txt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分析的最透彻的一篇,虽然不带图,但讲得非常清楚。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失锁就是指fdiv和fref没有锁住,PLL的瞬态响应决定了失锁的时间。

PFD是可以保证relock的,因为它能判别frequency,单纯的PD则不行。不过如果PLL响应很慢,即使最终通过PFD relock,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错过了一些fref cycle,这就是cycle sli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你好厉害呀,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即使环路滤波器各个参数的计算有什么参考依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op filter的设计各种书里面都会提到,我之前发的那些链接里也有详细的介绍。
总的来说要考虑你的application,比方说,你的PLL就是为了提供一个high quality/high frequency clock, 那么phase noise就是主要的考量,通过调节loop filter BW来最优化你的Phase noise;如果用在通信中,需要经常跳频,那还得考虑PLL瞬态响应,同样,loop filter BW, damping factor都会影响响应速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提的问题都很到位的,思考的很细,几个问题我其实在以前做项目时也没有想清楚或是没碰到过,也就是上网查找资料,你的问题网上都能找到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来打扰啦,我看环路带宽是说要小于参考频率的1/10,才能看成一个连续系统,带宽越大,锁定时间越短,但是稳定性降低,根据你给的资料,带宽太小了,会有cycle slip的现象出现,那带宽过大,会不稳定,那反应在VCO的控制电压上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ycle slip反应在vco的控制电压上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Unstable: the loop is ringing.  Quite similar to the curve in your attached waveform.   It looks like the phase margin of your PLL is b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cycle slip有时候控制电压都不一定能看到的,比方说loop filter BW非常小,PLL反应非常慢,这时即时出现了cycle slip,控制电压也不会立即变化,而会慢慢调整到正确的值。如果BW太大,transient response又会有overshoot,这个在控制电压上是肯定能看到的。

你做的这个PLL用在什么上面?一般来说如果只是作为synthesizer,是不太会遇到各种transient情况的,transient出现是比方说reference clock突然改变频率,或者人为改变 divider 来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主要是想用在RFID 阅读器里面的,你说的cycle slip只是其一种情况,当fref的频率比fdiv的两倍还大时,也会出现cycle slip,这时反应在控制电压上面是什么样子的呢,BW太大,是会overshoot,我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主要是想用在RFID 阅读器里面的,你说的cycle slip只是其一种情况,当fref的频率比fdiv的两倍还大时,也会出现cycle slip,这时反应在控制电压上面是什么样子的呢,BW太大,是会overshoot,我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用在RFID reader里面,在什么时候会出现fref两倍于fdiv的情况呢?我对于RFID了解不多,但是不是一般来说reader里的PLL是提供carrier frequency吗?即使是frequency hopping,比方说UHF,也是在902M和928M之间跳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幅度的跳跃?

针对你的问题,控制电压是loop filter之后的电压,所以说你的loop filter的设计会决定你的控制电压。打个比方,RLC二阶电路阶跃响应,对于一个阶跃信号,如果你的RLC的damping factor非常大,输出的上升沿是会非常非常慢的。从带宽的角度来看,RLC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如果带宽很小,那么就意味着只有低频率的信号才能通过,阶跃信号本身带有大部分高频信号都会被滤掉,所以你的输出也会缓慢上升。

PLL是一个道理,PFD会捕捉phase error,如果error相当大,PFD会输出一个非常大的error信号给loop filter, 相当于输入是一个阶跃,那么loop filter的输出就取决于各项系数了,如果带宽设到很低,loop filter的输出反应会非常慢,也就是说控制电压的变化会非常慢,导致VCO缓慢变化;如果带宽设高一些,loop filter反应快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高频信号能够通过了,控制电压的变化会快很多,但这时候系统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小幅振荡之类。

说到底,分析控制电压的时域响应就跟分析RLC二阶电路响应是一样的,最理想的情况是critically damped,保证上升时间短而且没有小幅震荡。reader在跳频时,这个时域响应是很重要的,因为需要carrier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下来,通过看控制电压,就能够知道输出的carrier frequency是不是稳定下来了,因为控制电压和VCO一般是线性的关系。

在你最开始发的那张图中,控制电压有一些小幅的振荡再稳定下来,说明你的Loop filter设置并没有最优化,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以相对快的速度达到稳定值同时又没有振荡。这些参数的优化可以借助数学工具,主要是把PLL loop transfer function 写出来之后,通过最优化你的phase margin, 比方说45-60度之间,来达到最优的时域响应。

Cycle slip在时域响应时估计是无法避免的,不过你应该也不用太在意,理论上来说在VCO稳定之前,你应该关闭你的transmitter,直到carrier 稳定之后再重新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太谢谢你的回答啦,我研究锁相环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很多问题不懂,你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就是在你提到的我的VCO控制电压里面有小的振荡,没有优化到最优值,其实我不是很明白怎么看出它是有振荡的?(就是通过看VCO的控制电压,就能看出这个环路大致的phase margin,是怎么看的)还有如果正好是过阻尼的理想情况,VCO的控制电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你的RFID reader会出现fdiv和fref是两倍的关系

阻尼系数,相位裕度是多少是无法从时域响应中看出来的,得测量或者算出来。通过大致的波形能推断出是哪种情况,如果是过阻尼,控制电压会非常缓慢的变化,不会出现正弦衰减的波形。建议你先去重新看看RLC二阶电路时域分析,再去看锁相环回路分析,教材或者网上的资料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
1: damping值偏小;
2:你设置的BW是可能需要重新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fdiv没有出现是fref两倍的情况,只是我想知道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是VDD!,VSS!,而模拟电路的电源和地是VDD,GND,用Assura做LVS验证的时候就会显示电源和地短路,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区分VDD和VDD!以及GND和VSS!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懂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解决了,在数字电路外围加一圈SUBD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就是在数字电路外面加一圈SUBD

网友(2016-07-17):
你好楼主 看你和大神的讨论很详细 学习一下。我在系统级设计了一个PLL环路,VCO的控制电压也是经过一段振荡,最终才达到稳定,想问一下,这个振荡要降低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实现了较好的系统参数设计。一般是通过调节LPF中的C2来减小振荡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Damping值选择的合适么??看这Vctrl曲线,总觉得太小了,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不合适么???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2017-06-28):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荐!

网友:
你的系统不稳定,phase margin 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