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后发现时钟网络还有dont_touch属性

楼主(2015-05-08):
在DC中,时钟网络是set_dont_touch_network的,但是在ICC中,compile_clock_tree的时候应该是自动remove该属性的,但是在compile_clock_tree之后,report_timing发现fanout有违例(max_fanout设为5),同时发现还有dont_touch属性,如图:
求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这条net是 clock net吧

(1) 重新做一下cts

(2) cts之前 用命令 remove_ideal_network [get_port clk_port] 手动移除此属性;然后在做cts

工具有时候可能会做的不干净!

你试试看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max fanout 为5 太小了,  40以内都可以的, 太小也不会提高timing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5-16):
回复 楼主:

请问lz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fanout已经不是hard rule了 只要transition控制的可以,fanout大点没什么的,何况26也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