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如何做pcell

楼主(2015-05-08):
想在virtuoso6.1里面学习如何做pcell,找了一些教程,似乎都是51里面的,额,请问有6.1的不

楼主:
在百度上找了个文档,是用skill写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在CIW窗口load进去。。。希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大概的流程,表示新手感觉茫然

楼主:
load("pcell.il")可以load进去,可是它报错未发现这个文件?我就放在根目录在,为啥?

网友:
学PCELL做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就把路径加进去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ry给的PDK里面的cell都带有衬底,不能一下子调用好几个并改变宽长,然后现在我们每次都是自己画不同尺寸的管子,再做成cell,这样好慢,想学pcell之后,可以做ring,MOS,直接改尺寸就好了,感觉很方便,我在网上找了一个skill的代码,按照它的步骤load进去,然后按照步骤定义层和rule,最后有一个  设定Cadence ROD目录,这个不知道如何设定,而且也不知道ROD目录是什么意思,敢问兄台可否?告知前段时间忙着加班,一直没有回复,望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加进去就可以了,请问兄台是否会做pcell,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家的工厂啊这么差的PDK?一般人家给的PDK里的都是PCELL来的吧,Q一下那个管子看看各个参数,W,L不能改动?真没见过。想学简单的PCELL直接看CACENCE VIRTUOSO LAYOUT里的菜单左上角的TOOLS下拉--PCELL---HELP里面有教简单PC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传到这个帖子了。你去看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6618&page=1&extra=#pid8574469

[资料] ic5141的PCELL帮助文档pcellref.pdf

需要的请下载。。
你也可以在CADENCE IC5141的VIRTUOSO LAYOUT的TOOLS--PCELL找到这个功能。那个文档的话。估计在HELP里也有。自己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我上传的也是51的。没注意看你的 主题

网友:
61我也不会。估计也是有帮助文档的。自己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直接调用器件的时候是可以改宽长的,有次用的smic的PDK,然后它每个管子自带衬底,就不能直接调用了,还有就是我在6.1里面的layout窗口,TOOLS下拉菜单里面没找到PCELL这一项....额....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里的PCELL怎么做我也不懂。没弄过。你说的每个管子自带PSUB的是不是Q一下那些器件,然后会有个选项可以点一下选择有或没有PSUB??一般都应该可以的吧。要不然这工厂做PDK的人的技术也不敢恭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带衬底的管子你Q一下是不是在参数那页有选项选择带或不带衬底?如果真没有。那这个工厂的技术不敢恭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选项是不带衬底的...额,好吧,公司没人带,都是自学的....看来真是走了很多岔路呀...谢谢层主!!

网友(2015-11-09):
回复 楼主:

IC61中launch--》pcell  然后就会多出PCELL菜单。做法和51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2016-03-21):
请问这个能做PCELL吗,launch/p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点了PCELL这后,好像没反应啊

网友(2018-06-16):
回复 网友D:

   应该在最上边会多出一栏pcell吧

网友(2020-03-04):
51的在61中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