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tlab里边处理pipelined ADC输出结果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神  我在matlab里边处理pipelined ADC的输出,得到ENOB只有零点几bit,还原出来的信号如下图所示,我的输入信号峰值是1v大家觉得出错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输入最大峰值只有1V,为什么还原出来有2.5V,想想不就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