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中PLL相关问题

楼主(2015-05-08):
最近看书到锁相环这章节。剩余相位是什么一直搞不清。请大神指教。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光是锁相环,所有负反馈系统都要考虑phase margin,防止自震荡,同时也影响时域响应,讲这个的资料不计其数

网友:
剩余相位可以类比放大器的小信号,前面那个w*t类似放大器中的直流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人家说剩余相位,你在这说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呵呵。。。习惯英文词汇了,理解出现了偏差

网友:
顶一个。等大神解释

网友:
我觉得指的是(360度—相位差)

网友(2021-06-30):
环路稳定时,输入输出完美地保持周期性(即,φin=ωin*t,φout=ωin*t+φ0),不会发生瞬态变化。只有输入或输出的剩余相位(excess phase)发生变化时,锁相环才会有反应。剩余相位就是稳定之后的瞬态相位变化,称之为剩余相位。
个人理解,如有误,求大佬更正。

网友(2025-01-14):
拉扎维VCO的数学模型有明确解释

网友C(2025-03-11):
剩余相位,就是VCO输出的总相位中,与控制电压Vcont有关的一部分相位(见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15章)。
至于为什么在锁相环中只考虑剩余相位,是因为这是对PLL的锁定状态下的小信号动态分析,通过鉴相器就隐含的将稳态相位舍弃了,或者说稳态相位就已经包含在相位误差中。而且对于该模型,你也可以将输入相位是做输入信号总相位的剩余相位。
总的来说,锁定状态下,锁相环的动态响应只与剩余相位有关。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有不当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剩余相位,就是VCO输出的总相位中,与控制电压Vcont有关的一部分相位(见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 ...

我的回答还是不够清晰,甚至有点误导。可以这样想:

输入相位的剩余相位Ei,输出相位的剩余相位Eo,(稳态相位为Ein、Eout(即锁定时的相位),实际总相位为Ein+Ei、Eout+Eo)
有Eex=Ei-Eo,Kpd*Eex,Kvco*Kpd*Eex的积分=Eo。
自己可以推一下,上式是可以推出来的,然后你会发现,wo(自由振荡频率)包含在稳态相位中,所以在动态模型中可以忽略;
然后模型中的输出相位的剩余相位,Kvco*Vcont的积分,这里Vcont是动态下的,即Vcont=Kpd*Eex(而稳态下的Vcont=Kpd(Ein-Eout)同样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