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在routing 多pin的 standcell 是很多short 怎么办?

楼主(2015-05-08):
我用icc在route类似 AOI之类的 有5个或更多pin的cell时候,打孔处就把其中两个pin直接short了。

我打开track,发现track的路径是从cell中的两个pin之间走过,就是说工具沿着track打pin,就直接short了。 这样的short很多,我在调整cell的keepout margin之后,short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效果有限。 现在就是布线资源很充足,但是track在pin之间就直接短路了。 求解各位大神,谢谢啦。

工艺是 hjtc 0.11

网友:
把这类cell禁掉。
禁不掉试着让工具走线不一定非沿着track走。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wire_on_grid_by_layer_name {{M1 false} {M2 false}}  -via_on_grid_by_layer_name {{V1 false} {V2 false}}
试试,不保证有效哈。

网友:
禁用多pin的lib cell,或者set_space_label把这种lib cell间距继续拉大!

网友:
把cell放的松散点就行了,  3楼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用这类cell是为了减小面积,所以才没有禁掉。 那个命令在我这个版本里面是 set_route_zrt_track_options -off_grid_routing_mode
我查了manpage ,默认的这个是true,也就是默认的就是允许这样子走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cell使用是为了减小面积才用的。 我刚开始short很多,我设置对这种cell的keepout margin把这些cell间距拉大,short就减少了很多,但是这种方法再也不能减小这个了。 发生short的几个地方,布线资源很丰富,cell间距很大。 是因为tract没有pin秘籍而shor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cell放得很松散了,目视很多资源的。 这个方法减少了这种short,但是再往后面就减少不了了。 因为工具是按照tract打的 via, 这些多pin的cell的pin要比track还要密集

网友:
是1pxm? 啥叫布线资源丰富?  前面有congestion问题么,看下trialroute结果,

网友:
楼主你查查 你的track定义和它这套库的track定义是否一样
有些track药shift 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走线,会offgrid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是1p6m,布线资源丰富是 面积设置的很大。 没有congesstion, 只有少部分是蓝色的。

楼主:
这个是截图,请各位大神帮忙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少量的offgrid是不是可以可以允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图片截图, 请帮我看看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short地方的截图

请帮我看看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个人不推荐这种方法,尽量还是不要有offgrid的错,如版主所说,还是放松散一点

网友:
你的metal1 2的grid 定义似乎不太对

网友:
感觉stdcell fram没做好,出pin的地方,

pin都不在track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关于off grid我也是在某个做个不太好的库绕线出现问题时用到过,平时没有这样设置过。看了你的截图,我觉得short可能是因为工具绕线时,VIA1的位置放得有点问题。你试着这样设一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 {{M1 via_wire_standard_cell_pins}}

网友:
你把M1 M2 track都shift 1/2 再看看这颗cell的出pin是不是都在grid上

网友:
    找到这个cell的lef ,重新修改lef ,在left pin2 下方加obs block metal 2 ,这样强制工具routing的时候 从上方routing 再出frame view

网友(2015-10-20):
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