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版图后不跑lvs,直接用calibre跑pex提参结果准确吗

楼主(2015-05-08):
不想去改电路,直接用与电路不对应的版图提参,后仿的结果还是准确的吗?

网友:
好像不行吧。PEX好像是建立在LVS通过的基础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管pex时报的lvs错,直接提是否反映的是版图真实的器件参数和寄生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提了没?能提成功不?我印象是LVS通不过,PEX参数不给提。或许我记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成功了,我看了图像界面,显示器件的参数和版图上器件的参数是一致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X真的不懂。以前我们的DE要求提过。提的都是文本的数据,不知道他们怎么用。我也不懂怎么用图形看。这个问题看来你比我还懂。呵呵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正常来讲是肯定不行,如果连接错误那反标是一定会出错的,因为基于提取的网表和用于仿真的网表不一样。

网友:
PEX好像是建立在LVS通过的基础上

网友:
用lvs不过的网表后仿真没有意义。虽然pex确实可以根据不对应的网表提出来参数,但你能确定你layout一点问题都没有么?

网友:
可以。后仿就要这样直接改版图,速度快。只要不改出net错误就可以。有点property是没关系的。后仿后仿,当然是提版图参数啦。

网友(2015-06-14):
当然可以,calibre手册里有这个流程的。不过这样,得到的网表内部的线名比较乱而已。

网友(2016-08-10):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流程怎么做啊?

网友(2018-11-12):
可以提取成功,但是显示LVS不过,不过具体仿真结果行不行这个还真不知道。

电路这个东西后期都要改成对应的,早晚都得改

网友:
先跑LVS 再跑XRC不会浪费多少时间。流程控制好,问题出现就会少。

网友:
这样提Xcell有很大可能性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