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 解压.rar

楼主(2015-05-08):
Linux下怎么解压.rar格式的文件?

网友:
unrar x aa.rar
unrar e aa.rar
x参数 是解压到一个文件夹里
e参数是把所有文件解压到当前目录下
注意这个命令比较特殊参数之前不能加-

前提是有unrar程序
没有就根据你的发行版 自己安装相应软件

网友:
unrar要另外安装的, sudo install u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