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pwl信号源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08):
一个vpwl分段信号,共28个结点。请问怎么能快速的将其设置为该28个结点的周期信号。

网友A:
写出一个周期后面加个r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最后却是是转成网表跑的了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A:
写出一个周期后面加个r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加个R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A:
写出一个周期后面加个r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应该如何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