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rive_pg_connection创建的VDD VSS两个port有什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5-05-08):
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 用选项 -create_ports top 创建top level的 VDD 和 VSS 的两个port

请问这俩port有什么作用呢;自己的这个 design最高layer用的metal6,放到chip level的时候,用metal7的strap直接和design中的metal6的

strap直接连接不就可以给deisgin供电了吗 为什么还需要创建两个port呢?

网友:
模块级别的时候就必须有这两个port。如果没有ICC在顶层run lvs的时候top power ring会在该模块上方报出一堆VDD NULL,VSS NULL short的错误!因为模块没有这两个port,顶层就没法对这个模块derive ,给calibre跑lvs的网表module定义里头也会少了这两个power port, top flat lvs网表都可能吃不进去

网友:
有这2个port会更好,方便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top的话 就没必要设置这两个port了 是吧

网友:
也要的,  写出verilog出来 也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 也就是说无论是 block level的desing还是 chip level的design  都必须声明这个port吗

感觉如果block level,我的最高层用的是metal6做的strap,那么在top层 直接用metal7 通过打孔方式就可以连接起来 就可以给这个block供电啊  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另外的两个port呢

网友:
顶层也要,只是我们经常把power port 当信号port定义了,如果定义了,就只好在网表最后assign上去了,没定义就按正常流程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去试一试,我保证你打不上via,除非你把这个模块移开,并且生成和模块内部一模一样的m6放在那里。你可以把这个模块当std cell看待,如果一个std cell没有power pin,它是不是没法derive,那就没法连power strap,你即使手动放在site上它也是和power strap shor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么一说 就理解了! 挺形象的 多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突然想起来,对于top level来说,创建了VDD VSS的port,因为port是逻辑上的,那是否还需要

create_terminal来为此port创建terminal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top design m7打via到m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模块上方不好处理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你把所有power m6生成terminal,然后derive到top design里头的VDD VSS上,然后create preroute via 选项选从ring到macro pin

网友:
convert_wire_to_pin 命令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的意思是说将 top level 的 metal7 转换为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天去试试,我都是写个循环把wire生成termin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re为什么要转化成 terminal,版大说的没有很理解;您能在稍微详细说下嘛,多谢了

网友:
就是把stripes 选中做为terminal出来, 上面 高层金属power route的时候可以tap上,

你如果没这个需求,可以忽略,  有的需求再来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原来如此 明白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