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DS瞬态仿真中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ADS中仿真瞬态时,遇到下图这个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下怎么解决?

网友(2023-12-16):
好像是ADS的瞬态仿真不能仿真过高的频率,解决方法有:
1:增大Maxtimestep;
2:减小各节点的高频成分,比如减小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时间,或者减小信号幅度;
3:放宽卷积convolution为relax,增大迭代次数,不过这种方法效果好像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