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b给的max_transition的要求和 lib 中的max transition有关系吗【已解决】

楼主(2015-05-08):
max_transition 一般都是fab给的值,想问下,这个值和 lib 中的 default_max_transition有什么关系没?

比如要比 default_max_transition 稍微小一些 或者其他 以及原因?

网友:
Fab给的这个值应该工艺调试和多次流片之后的经验值,lib里面的这个max tran是k库的时候查找表的边界值,超过这个边界值,工具报出来的timing就不是准确值,偏离越大你可以看到这个cell的延时可能一下飙到好几ns。一般情况下fab给的都会小于lib的max值!也就是库值肯定要覆盖到你设计中存在的所以trans值,否则signoff结果就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 ,解释的很详细啊!最后一句中的 库值 就是说的fab给的max tran的值 对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理解了,上面的库值应该说的lib中cell的input pin的max tran;

lib中每个cell的input pin都有一个 max transition 的表,里面有一些值,是k库的时候得到的;设值得max tran不能超过它的边界;

否则进行内插和外推计算的时候 不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U get it

网友(2023-05-11):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理解了,上面的库值应该说的lib中cell的input pin的max tran;

想请问一下,在设置时库里面cell非常多,以哪些cell 的 pin max_transition 为基准来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