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ule中设置lvs box用来屏蔽block,pex的时候能否提取该block中器件的参数。

楼主(2015-05-09):
lvs rule中设置lvs box用来屏蔽block,pex的时候能否提取该block中器件的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pex?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 提参。。。。。。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表示从没跑过PEX,为什么要提参,提来干嘛,仿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防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提取版图的寄生参数做后仿

网友(2021-11-17):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24-09-26):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lvs 中的box应该不影响pex中的参数提取吧

网友B:
提取整体的寄生是可以的,但是BOX内部的器件是提不出来的,等于被屏蔽掉了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B:
提取整体的寄生是可以的,但是BOX内部的器件是提不出来的,等于被屏蔽掉了 ...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box掉了一个器件,那么pex后抽后,在后仿时这个器件还有电压电流吗?

网友:
版图BOX范围之内的数据都是没有的,比如BOX范围内的走线是提不出来的,他就是个黑盒子,所以后仿真只能看到BOX从端口开始往外那块的数据,内部的是一点没有。

网友:
提不了,会是一个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