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LVS Instance问题

楼主(2015-05-09):
小弟新手,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个LVS的问题。我现在把一个标准单元库里一个单元的schematic和layout一起另存到一个地方,想在这个单元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单元。但是我直接做LVS检查时(什么都还没改)layout里的管子都被认为是pepm或nenm,单元库里并没有这些管子,而且这些管子都被认为是一个instance了,schematic里用的enm和epm管子是库里有的,于是instance就不匹配了。我还没有改过这个单元,请问layout里的管子为什么会被认为是pepm或nenm呢?该怎样让instance匹配呢?

万分感谢!附上netlist和LVS Report。

Layout Netlist
* SPICE NETLIST
***************************************

.SUBCKT probe TERM1
.ENDS
***************************************
.SUBCKT thru TERM1 TERM2
.ENDS
***************************************
.SUBCKT v12 TERM1
.ENDS
***************************************
.SUBCKT v20 TERM1
.ENDS
***************************************
.SUBCKT v40 TERM1
.ENDS
***************************************
.SUBCKT ext TERM1
.ENDS
***************************************
.SUBCKT anmvhb G SD B
.ENDS
***************************************
.SUBCKT enmesq G D S B NW
.ENDS
***************************************
.SUBCKT schd PLUS MINUS SUBSTRATE
.ENDS
***************************************
.SUBCKT LDD G S D B
.ENDS
***************************************
.SUBCKT LDDN G S D B
.ENDS
***************************************
.SUBCKT LDDP G S D B
.ENDS
***************************************
.SUBCKT br02_b LVDD LVSS Q SUB A
** N=6 EP=5 IP=0 FDC=6
M0 LVSS A 2 SUB nenm L=6e-07 W=7.8e-06 $X=1650 $Y=2400 $D=77
M1 Q 2 LVSS SUB nenm L=6e-07 W=7.8e-06 $X=3550 $Y=2400 $D=77
M2 LVSS 2 Q SUB nenm L=6e-07 W=7.8e-06 $X=5450 $Y=2400 $D=77
M3 LVDD A 2 LVDD pepm L=6e-07 W=1.02e-05 $X=1650 $Y=16900 $D=78
M4 Q 2 LVDD LVDD pepm L=6e-07 W=1.02e-05 $X=3550 $Y=16900 $D=78
M5 LVDD 2 Q LVDD pepm L=6e-07 W=1.02e-05 $X=5450 $Y=16900 $D=78
.ENDS
***************************************

Source Netlist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test
* Top Cell Name: br02_b
* View Name:     schematic
* Netlisted on:  May  8 15:52:45 2015
************************************************************************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GLOBAL vss!
+        sub!
+        vdd!

*.PIN vss!
*+    sub!
*+    vdd!

************************************************************************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br02_b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br02_b A Q
*.PININFO A:I Q:O
MNMOS_1 net4 A vss! sub! enm W=7.8 L=600e-3 m=1
MNMOS_2 Q net4 vss! sub! enm W=15.6 L=600e-3 m=1
MPMOS_1 net4 A vdd! vdd! epm W=10.2 L=600e-3 m=1
MPMOS_2 Q net4 vdd! vdd! epm W=20.4 L=600e-3 m=1
.ENDS

CALIBRE LVS Report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br02_b                        br02_b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LVCC" "LVDD" "AVDD" "VCC" "VDD" "PS" "vdd!"
   LVS GROUND NAME                        "LVSS" "AVSS" "ASUB" "SUB" "VSS" "GND" "NS" "gnd!" "sub!"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YES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YES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C  PARALLEL
   LVS REDUCE  C(anmv)  PARALLEL
   LVS REDUCE  C(apmv)  PARALLEL
   LVS REDUCE  C(pipcnm)  PARALLEL
   LVS REDUCE  C(pipcpm)  PARALLEL
   LVS REDUCE  schd  PARALLEL NO
   LVS REDUCE  schd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enmesq  PARALLEL NO
   LVS REDUCE  enmesq  SERIES S D NO
   LVS REDUCE  thru  PARALLEL
   LVS REDUCE  thru  SERIES TERM1 TERM2
   LVS REDUCE  probe  PARALLEL
   LVS REDUCE  ext  PARALLEL
   LVS REDUCE  v5  PARALLEL
   LVS REDUCE  v12  PARALLEL
   LVS REDUCE  v20  PARALLEL
   LVS REDUCE  v40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Filter

   LVS FILTER  D(ppnwd)  OPEN
   LVS FILTER  D(nppwd)  OPEN
   LVS FILTER  D(nwpsubd)  OPEN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q  a a 0.1
   TRACE PROPERTY  c  a area 0.1
   TRACE PROPERTY  c  p peri 0.1
   TRACE PROPERTY  c(anmv)  l l 0.1
   TRACE PROPERTY  c(anmv)  w w 0.1
   TRACE PROPERTY  c(apmv)  l l 0.1
   TRACE PROPERTY  c(apmv)  w w 0.1
   TRACE PROPERTY  c(pipcnm)  l l 0.1
   TRACE PROPERTY  c(pipcnm)  w w 0.1
   TRACE PROPERTY  c(pipcpm)  l l 0.1
   TRACE PROPERTY  c(pipcpm)  w w 0.1
   TRACE PROPERTY  r  l l 0.1
   TRACE PROPERTY  r  w w 0.1
   TRACE PROPERTY  d  a a 0.1
   TRACE PROPERTY  d  p peri 0.1
   TRACE PROPERTY  m  l l 0.1
   TRACE PROPERTY  m  w w 0.1
   TRACE PROPERTY  mn  l l 0.1
   TRACE PROPERTY  mn  w w 0.1
   TRACE PROPERTY  mp  l l 0.1
   TRACE PROPERTY  mp  w w 0.1
   TRACE PROPERTY  ldd  l l 0.1
   TRACE PROPERTY  ldd  w w 0.1
   TRACE PROPERTY  lddn  l l 0.1
   TRACE PROPERTY  lddn  w w 0.1
   TRACE PROPERTY  lddp  l l 0.1
   TRACE PROPERTY  lddp  w w 0.1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br02_b
SOURCE CELL NAME:         br02_b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6         6

Instances:          0         4    *    ME (4 pins)
                     3         0    *    MN (4 pins)
                     3         0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6         4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         6    *

Instances:          0         4    *    ME (4 pins)
                     1         0    *    _invx2b (6 pins)
                ------    ------
Total Inst:         1         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LVDD                                                  ** no similar net **

--------------------------------------------------------------------------------------------------------------

  2    Net LVSS                                                  ** no similar net **

--------------------------------------------------------------------------------------------------------------

  3    Net SUB                                                   ** no similar net **

--------------------------------------------------------------------------------------------------------------

  4    ** no similar net **                                      sub!

--------------------------------------------------------------------------------------------------------------

  5    ** no similar net **                                      net4

--------------------------------------------------------------------------------------------------------------

  6    ** no similar net **                                      vss!

--------------------------------------------------------------------------------------------------------------

  7    ** no similar net **                                      vdd!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8    (_invx2b)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3(1.650,16.900)  MP(pepm)
         M0(1.650,2.400)  MN(nenm)
         M5(5.450,16.900)  MP(pepm)
         M2(5.450,2.400)  MN(nenm)

--------------------------------------------------------------------------------------------------------------

  9    ** missing instance **                                    MNMOS_1  ME(enm)

--------------------------------------------------------------------------------------------------------------

10    ** missing instance **                                    MNMOS_2  ME(enm)

--------------------------------------------------------------------------------------------------------------

11    ** missing instance **                                    MPMOS_1  ME(epm)

--------------------------------------------------------------------------------------------------------------

12    ** missing instance **                                    MPMOS_2  ME(epm)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2          2            3            3

   Nets:                2          2            3            4

   Instances:           0          0            0            2    ME(enm)
                        0          0            0            2    ME(epm)
                        0          0            1            0    _invx2b
                  -------    -------    ---------    ---------
   Total Inst:          0          0            1            4

o Statistics:

   4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
     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o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LVDD LVSS SUB
   Nets:         LVDD LVSS SUB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Q A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LVDD on net: LVDD                                         ** unmatched port **
       LVSS on net: LVSS                                         ** unmatched port **
       SUB on net: SUB                                           ** unmatched port **

       ** unmatched net **                                       vdd!

       ** unmatched port **                                      vdd! on net: vdd!
       ** unmatched port **                                      sub! on net: sub!
       ** unmatched port **                                      vss! on net: vss!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schematic里用的管子类型改成跟版图类型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原始库里面的这个单元没有问题吗?

网友(2017-04-19):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看下rule里对于两类器件的定义。

网友:
先看一下command file  相关的定义 在修改一下  map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