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DCDC大占空比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5-05-09):
电压模降压DCDC在大占空比时(90%以上),输出电压不稳定。此时,SW波形的低脉冲很窄,甚至有时候甚至出现不能彻底拉低的情况。这种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一般如何解决?请各位指导!

网友:
Hi mekenny:

Is it a simulation result or real test result?

mpig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ti.com/lit/an/slyt293/slyt293.pdf  提到了几种可能情况。

概括来说,MOS开关是需要时间来turn on的,叫做deadtime.要保证这点的话对于top/bottom FET,占空比太大太小都会有问题

网友:
D已经超过IC能提供的max duty cycle

楼主:
仿真和测试都能抓到这种不稳定现象。
这个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