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的目標阻抗

楼主(2015-05-09):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般系統設計工程師若無法知道芯片的目標阻抗或包裝寄生參數的話,在board level做PI有意義嗎?

BR,

网友(2015-11-02):
这个意义是有的,至少可以观察到你裸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A(2016-12-08):
芯片的目标阻抗还是可以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一些参数算的,最大工作电流和电压噪声范围这些还是有的。 没有封装参数的话,板级PI能关注的频率就比较低啦

网友:
这个水很深啊

网友(2017-06-13):
做了可能沒效果,但不做絕對死翹翹

网友(2019-06-21):
有做有保障沒做就等著看著辦

网友(2019-08-21):
我做了PI好多年了,其實這個問題也困擾了我好多年

网友B(2021-11-23):
PDN只能尽量做好,但还得结合芯片功耗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B:
PDN只能尽量做好,但还得结合芯片功耗

层主你好!请问下我老板现在要我设计PDN,一般是用什么软件啊?我刚开始学这个,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目标阻抗还是可以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一些参数算的,最大工作电流和电压噪声范围这些还是有的。 没有 ...

芯片的目标阻抗还是可以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一些参数算的,最大工作电流和电压噪声范围这些还是有的

这个要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