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得到某条net/wire的length【已解决】

楼主(2015-05-09):
请教 icc中route之后,如何可以得到某条net/wire的length呢,有什么命令吗?

网友:
get_attribute xx length,
但是它是按照金属层分开报的长度,可以自己写个脚本粗略估算,先抓shape,再计算总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把这个get_attr 命令给忘记了!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