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的extract语句怎么抽取不出参数来?

楼主(2015-05-09):
在执行extract init infile="solar.log"语句时,在输出窗口会出现 Can't read file 'solar.lo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并且后面的extract语句也就不能抽取出数据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解决了么?我感觉是不是软件找不到路径?

楼主:
回复 2# lovedigital 还没完全解决,我总觉得是软件自身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又能提取出参数来,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提取不出来的。

网友(2017-02-15):
问题解决没  大神

网友(2025-01-08):
想问一下,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