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D触发器有使能信号没?

楼主(2015-05-09):
请问大家,D触发器有使能信号没?

楼主:
各位大神,求指导啊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

网友:
有时能,是时钟时能,一般叫CE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看你选的器件类型了,普通的DFF只有clock,reset(or set),D,Q。带有scan的DFF另外还有SE和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了~

网友:
当然可以有啊

网友:
是有的 你可以看看工艺厂提供的doc 文档里面有各个标准cell的说明

网友:
不同厂商提供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