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输出1.2V电平

楼主(2015-05-09):
在硬件电路电压的限制下,是否即使改变软件设计也无效,只能外加电压转换电路将其调整为1.2V?那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以输出1.2v电平的开发板

网友:
是指IO的输出要1.2V吗?没有怎么看懂,一般来说,电路板有一个输入电压,然后通过DC-DC将其转化为FPGA需要的IO电压即可

网友:
么看懂楼至什么意思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IO口输出1.2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