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或 clock nets route后,nets应该有dont_touch属性吗【已解决】

楼主(2015-05-09):
cts之后或者clock nets route之后,nets就会带有dont_touch属性吗?
看到eetop里有好几个人说cts之后某些nets出现dont_touch属性

但我用命令 get_nets -all -filter @dont_touch==true 或者 get_nets “*” -all -filter @dont_touch==true

没有得到带有 dont_touch 属性的nets

请问cts之后或clock nets routes之后  nets应该带有此属性吗

网友:
嗯呢,有的,这个是工具自己添加的。在pt里面修更方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 我用命令 :

get_nets -all -filter @dont_touch==true 或者 get_nets “*” -all -filter @dont_touch==true

没有得到带有 dont_touch 属性的ne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C中net没有这个这个属性 只有dont_touch这个属性

icc_shell> get_nets "*" -all -filter @cts_dont_touch==true
Error: Unknown attribute 'cts_dont_touch'. (FLT-005)

网友:
通常cts后,工具会自动mark cts synthesized 标志位,从而后面的操作都不会动tree了,
因为动tree会影响整个timing修复, 也就是这里dont touch的意思,
没必要用上面的命令来ge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明白!比如cts之后,用于构建clock tree的cell都带有了cts_fixed属性;那么clock route之后,相关的net肯定也具有了fixed的属性;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能查到;

如1楼中的图片,有的小伙伴报出来的违例中   违例的net是clock net,并且带有dont_touch属性;

网友:
fanout不用修的,slew/cap过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