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 供电问题

楼主(2015-05-09):
关于pad,刚接触到,TSMC的工艺。里面有 vdd pad for core power supply 还有power pad for I/O power supply,后者是不是给前者供电的?在encounter里面,若是需要1.8v的核内电压,和3.3v的IO电压,global net connection 是怎么设置的?求指点。。。

网友:
core供电的是指电源PAD的pin连接到你的power ring上面,给核内供电。
而给pad供电的是对所有pad供电,所有pad的VSSD,VDD33连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内核是1.8v供电,那么就要有一个电源PAD(名字a)的输入是1.8v输入,对不对?而这个电源PAD(a)是不是还需要另一个PAD(名字b)为它供电?而这另一个pad(名字b)的输入可以为3.3v,是不是添加完filler后,b会直接连接到a的需要接3.3v的pin上面?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2022-08-05):
最近刚好在研究这个,顺便说一下我的想法:
1.IO内部电路分为pre-drive(和soc内部core电源一致,比如是0.8v)和post-drive(是指IO对片外的这部分电路,电压是1.8v或者3.3v);
2. power pad  for core就是指core电源0.8v,连接到这个IO上,然后输出给其他IO的pre-drive部分供电;
3. power pad  for IO就是指1.8v/3.3v电源连接到这个IO,然后输出给其他IO的post-drive部分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