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 flow中的 -spg 保存的信息 如何直接用到 icc 中呢【已解决】

楼主(2015-05-09):
man compile_ultra 中的 -spg解释到:
Physical guidance enables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to save coarse placement information and pass this coarse placement information  to
IC  Compiler.  With this coarse placement, IC Compiler can begin the implementation flow with the place_opt
command.

采用DCT FLOW,先再icc中创建了core的基本形状和大小,然后进行了coarse placement,write floorplan信息出来,最后在 dc-topo 中用

合时 命令用的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 -scan -spg ,综合之后保存了 .ddc 和 .def 文件

然后打开icc,先创建了一个 milkyway lib,然后依次读入 .ddc 和 .def 文件,然后直接 place_opt  -spg

为什么直接报错了,提示 “No floorplan is defined for the current design for incremental physical synthesis“

难道必须先创建floorplan之后才能用place_opt -spg吗  那如果我这次的floorplan创建的core的形状大小与之前的不一样,那岂不是综合时时

候 -spg 保存的coarse placement信息没有用了吗

网友:
不会用icc...不过dct里敲start_icc_dp就可以直接在icc打开了...用icc单独打开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但是怎么恢复到 dc_shell-topo> 模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非常感谢! 我做了下又,即使在dct中用了-spg,icc 来布局布线的话 也得从 floorplan阶段开始做!

且floorplan阶段的core的size和形状要和第一次跑的时候一样!

网友:
还是网表handoff来的简单, dcg 把网表质量搞好就行了,不用参胡fp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