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有ADS大信号仿真插件吗?或是获取方法

楼主(2015-05-09):
如题,火烽老师说ADS可以测大信号,然后生成大信号模型,但是需要相关的插件,求相关的资料文档或插件

网友:
你搞清楚了什么是大信号?什么是小信号了吗?
为什么SnP称之为小信号?spice model可以称之为大信号的原因吗?不需要外求、ADS内置的example、ads201x..\oalibs\componentLib..就有非常多的spice model 小至1n4148、2n3904大至RF、microwave..的三极管..一应俱全!
不怕你找不到,只怕你学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据鄙人薄见,大信号模型是元件在不同输入功率下呈现不同状态的模拟,比如二极管的等效电路里面六个参量Lp、Cp、Cb、Rs、Cj、Rj,如果在小信号即小输入功率情况下它们的值一般是固定的,这时的等效电路模型就是小信号模型,但是如果输入功率变大,也就是输入大信号时,后两个参数寄生电容Cj、寄生电阻Rj会随着不同的输入功率而发生变化,描述它们在不同功率下的等效电路就叫大信号模型咯。  这是我的理解
至于你说为什么snp文件是小信号,spice model 是大信号,我还是不太明白呀,用VNA测得10dbm输入功率下的S11难道也叫小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性元件所得的S11与非线性元件所得的S11有什么差别!?

举例来说:同样的 NE3503M04,它有S-parameter、也有spice model
使用ADS的Schematic 为共同环境:
1-. 你先把线路匹配做好、以*.s2p仿真、存查!
2-. 原线路匹配别动!直接入替*.ads spice model (供电条件比照*.s2p里的条件)、仿真.....
需要供电这件事,是第一个不同!在第二个线路中-试著小小的调动Vgs或是Vds,你会有机会看到电路谐振、S11劣化...等等现象。这是第二个不同!
可是...这两个现象在第一个线路中却永远不会发生!为什么?? 是谁告诉你大信号会跟大功率是等同的?

** 跟线性与非线性的关联好像还比较大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息量好大,听懂这段话需要庞大的知识储备量呀

网友:
讲解的比较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ample、ads201x..\oalibs\componentLib.这个路径找不到哇,是ads2011版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历次的版本中它搬了几次家!
找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谢谢你。不过我的好像没有哦,上面的几个文件里面都没有*.7zap文件,可能是我没有安装,你可以直接发这些给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何难哉...

温馨提示:会扣信元、但不是我设的!不要让我每次都要伸冤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玛德,对你怎一个谢字了得。

网友(2015-11-27):
回复 网友A:

   retew ew tew ew ew ew we 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