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感的差分与单端,抽头与不带抽头

楼主(2015-05-10):
单端电感与差分电感的区别是什么(差分电感是不是要求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差分的呢)?抽头电感与不带抽头电感的区别是什么(即电感为什么要加上抽头)?

网友:
1.单端电感是指一端接地
2.查分电感是两端的信号有180°相位差
3.中心抽头是在某些情况下,在抽头处连接power,提供直流馈电;否则不需要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单端电感一端必须接地吗?为什么我看有些文章中互补LC VCO中用的就是单端电感,但并没有那一端接地。
其次,差分电感两端的波形差180度的相位,那么可以用单端电感代替差分电感吗?
最后,就是抽头到底有什么用?共模反馈吗?

网友:
单端电感也可以接power,一端接VCO的输出;一般查分电感是对称结构,单端的对称性不如查分的,不可替代。抽头是提供直流馈电的。

网友:
抽头接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