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叠加原理

楼主(2015-05-10):
在写结点电流方程时,为何不考虑R1和Vs1的参考方向?

网友:
节点分析分析法是在确定了参考点(ground)之后,就知道了各个点的压,而且每个节点的电流关联方向是从+端指向-端的对所以对于该图上是三个电流是流出的,一个流入的。结果使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