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问下这2个反馈放大器的反馈系数β

楼主(2015-05-10):
这两个反馈放大器是否都是“输入并联-输出并联”结构?
如果二者的反馈结构相同那他们的反馈系数量纲也应该是一样的啊,都应该是S
为什么左边β=Cf/(C1+Cf),右边β=1/Rf,量纲不一样啊?
我哪里弄错了?类型判断错了?

楼主:
β计算错了吗?求指教

楼主:
越搞越糊涂了

网友:
答案沒錯嗎!?  右邊會是R1/(R1+Rf)嗎
看看就好   也不一定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系数要怎么算?

楼主:
β的值对不对啊?
继续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电路是不一样的结构,你看第一个电路他的直流偏置是怎样实现的,在看第二个电路的直流偏置是怎样实现的。把这两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feedback factor是不同的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β的值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反馈类型相同反馈系数的量纲就得一样?当然如果你算电容的阻抗(impedance)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阻抗的量纲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 Ri,Ci 用 Zi 表示, Rf, Cf 用 Zf 表示, 不过得注意如果是电阻,Z=R, 是电容, Z= 1/sC

这种 inverting amplifier 的增益就是 - Zf/Zi 。 反馈系数也用 Zf来表示,然后具体是R还是C再具体分析,就不会有错了。

你自己给出的反馈系数公式有错,不知道你是看的哪里的资料

网友:
左边β=Cf/(C1+Cf),右边β=R 1/(R1+Rf). 楼主的电阻反馈的公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