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T生成techfile的时候报错,不知道怎么DEBUG

楼主(2015-05-11):
用的Techgen -si -multi_cpu 10 AA.ict
可是最后却不能生成techfile
报错内容是:error (extnxc-124) :cell level techfile was not generated
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2-12-12):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知道怎么做,请分享。 我有同样的问题,我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2023-12-02):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知道怎么做,请分享。 我有同样的问题,我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