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FPGA中8051IP内核的数字电子钟的设计

楼主(2015-05-11):
基于FPGA中8051IP内核的数字电子钟的设计  求各位大神指导啊

网友:
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么,否指导一下呢,谢谢

网友:
毕业设计吗
基本框架就是8051核+RAM+ROM+实时时钟模块+按键+显示,当然,系统运转还需要固件。
按键用来设置时间和闹钟,固件用于处理按键逻辑,并将按键意图转化为对实时时钟模块的配置,实时时钟模块专用于计数,内部需要设计一些小时分秒的寄存器给固件配置,如果有闹钟功能,也需要设计一些寄存器存放闹钟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当小时分秒跳变时产生中断,固件读取时间配置到显示单元上。8051核+RAM+ROM是固件运行的依托
为了方便更新固件,还需要做更新ROM的模式,通过某个接口就可以下载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