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行为级DAC波形不理想,怎么修正,求助!!!

楼主(2015-05-11):
最上面的输出有刺

最上面的输出有刺

1.28us处的放大

1.28us处的放大

输出本应是严格阶梯状的,出现在在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时
下面是网表

****Start ideal 8-bit DAC Subcircuit************************************
.subckt DAC8bit VDD VREFP VREFM trip Vout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Change input logic signals into logic 0s or 1s
X7 trip B7 B7L Bitlogic
X6 trip B6 B6L Bitlogic
X5 trip B5 B5L Bitlogic
X4 trip B4 B4L Bitlogic
X3 trip B3 B3L Bitlogic
X2 trip B2 B2L Bitlogic
X1 trip B1 B1L Bitlogic
X0 trip B0 B0L Bitlogic
E1 VOUT 0 VOL='(v(VREFP)-v(VREFM))/256*(v(B7L)*128+v(B6L)*64+v(B5L)*32+v(B4L)*16+v(B3L)*8+v(B2L)*4+v(B1L)*2+v(B0L)*1+1/256)'
.ENDS
.subckt Bitlogic  trip BX BXL
Vone one 0 DC 1.0
Xa2 one BXL BX trip SW
.ENDS
******会不会是下面这个模块不合适?**********.SUBCKT SW 1 2 3 4Gswitch 1 2 VCR PWL (1)  3 4 0V,10G 200pV ,1E-5
R1 2 0 10G
.ENDS
***main body*********
VDD VDD 0 DC 1.0
R2 VDD 0 10G
VREFP VREFP 0 DC 1.0
VREFM VREFM 0 DC 0.0
VTRIP TRIP 0 DC 0.0
VB7 B7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1279.8n 2560n)
VB6 B6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639.8n 1280n)
VB5 B5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319.8n 640n)
VB4 B4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159.8n 320n)
VB3 B3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79.8n 160n)
VB2 B2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39.8n 80n)
VB1 B1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19.8n 40n)
VB0 B0 0 DC 0 pulse(1.0 0 0 200p 200p 9.8n 20n)
Xa1  VDD VREFP VREFM trip Vout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DAC8bit
R1 VOUT 0 10G
.OPTION LIST NODE POST
.OP
.option runlvl=0
.TRAN 200p 2.6u
.PRINT DC  v(Vout)
.END

楼主:
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越高位变化时,毛刺越明显
修改后:
.SUBCKT SW 1 2 3 4Gswitch 1 2 VCR PWL (1)  3 4 0V,10G 200pV ,1E-5
R1 2 0 1E-4
.ENDS
波形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2016-04-28):
回复 楼主:

Set runlvl=6 to get the most accuracy but at the cost of reduced simulation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