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探讨下电路板基材的选项

楼主(2015-05-11):
近期单位做一个控制器,由于控制器安装在高温区域外围。常规FR-4电路板用久了会短路。几片都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深圳速成兴厂家建议在高温附属区域安装控制器的话,FR-4的材料用高TG板料,请问大家有没有这类的选用。

网友:
考虑散热,铝基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6层,可以用铝基?

网友:
Refinement "one corner" {
MaxElementSize = (0.2 0.4 0.25)
}
Refinement "rest of the device" {
MaxElementSize = (0.4, 0.8, 0.5)
}

网友:
用CAF材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