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做scan_chain和boundary scan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5-05-11):
在做dft时,需要做scan_chain和boundary scan,都是用synopsys的DC做的。想请教各位,是先拿rtl做scan_chain生成网表,然后再插boundary scan,还是说直接在rtl的综合脚本中同时写scan_chain和boundary scan的描述,两者一起做呢?
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先做scan , 再做b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