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 的输出和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5-05-11):
想做一个无片外电容的LDO ,电压变化范围1.4~2.0,输出1.2V,下面是原理图和输出图,以及STB 仿真结果。(还没有进行补偿)求教几个问题:
1,为什么输出不是一条抛物线?可能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2.STB仿真结果貌似极点重合在低频了?求 助如何解决??
还望做过的大神多多指教

STB仿真结果

STB仿真结果

输出电压图

输出电压图

原理图(未补偿)

原理图(未补偿)

楼主:
没人吗??自顶一下

网友:
net139是基准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LDO最后的输出。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一条抛物线

网友:
单调温度特性很正常,又不是bandgap有正负温度系数补偿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的LDO输出电压和VREF有关,VREF得是一个抛物线形状LDO的输出才能是抛物线,第二个问题,你的误差放大器是二级结构,加上调整管相当于一个三级的放大器,所以零极点很多,一定要好好设置零极点,才能保证环路稳定性

网友:
抛物线是PSRR曲线吧。你仿的是输出点对输入参考点的特性曲线。换成相对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确定了反馈系数和功率管的最小尺寸之后,如何确定两个电阻值的总大小啊??电阻的值会影响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