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必要在macro的channel之间插入spare cell (除buf/inv) 吗【已解决】

楼主(2015-05-11):
macro与macro的channel之间一般指摆放一些buf或者invter cell(解决transition,si delay等问题),不摆放register;
那么想问下,在插入spare cell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必要不再macro的channel之间插入除buf/invter以外的cell呢

网友:
随便吧,有空的话就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放进去之后,如果将来要用到channel中的某个cell,还需要绕比较长的线才能绕出去,很有可能会造成congestion

网友:
不会的, 这种概率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eco的时候 比如要用到一个 NAND的spare cell,可以人工决定选择哪个NADN spare cell吗? 还是由工具自己选的!

网友:
都可以,传统的eco flow就是显式指明某些nand sparecell的

后面出现了gate array方法,就更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版主;那就可以在channel之间摆放nand这些cell了,将来如果用到channle中的这些cell并且很绕的话,

可以人工干预让工具用其他地方的cell (前提是用其他地方cell的话,timing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