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违规中的voltage -area 违规!

楼主(2015-05-11):
上图为route后,进行verify_zrt_route,报告中显示DRC违规中的voltage -area 违规,总数达到了240多条,请问这类违规如何解决啊?完全没思路!!感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
问题不大

va的目标是所有线都在va里面,并且va里面没有别的domain的routing,但实际中是不太可能的
只要check_mv_design pas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 -enforce_voltage_area选项记不太清了,设置一下可以消除,但是这个va对于绕线就不起作用了,当然对power domain还是依然起作用的

网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 -enforce_voltage_area strict 可以试试,

缺省是relaxed,  strict容易造成route出问题,因为限制了route的自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