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版图到底要懂多少知识啊?[7方面?]怎么把握重点啊?

楼主(2015-05-11):
面试的时候人家会问到:
1.电路。
2.器件。
3.版图工具。
4.DRC,LVS,TF文件
5.工艺制造
6.ESD

7.LATCH UP
哎呀妈呀。。

有经验的大侠们都来说说这怎么学呀?怎么把握重点啊?

网友:
需要的是经验和细心!

网友:
最好还要会写脚本,懂perl,Tcl,skill。多说一句,能做前端就做前端吧

网友:
面试问的,就是你要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电路和版图设计。如果会做电路肯定好。一方面待遇高,另一方面至少线路图没那么多的颜色。不会那么容易眼睛痛啊。版图花花绿绿的。看久了眼睛受不了哦

网友:
孩子  學海無涯 終生學習
弱水三千  取多少瓢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取到 你要用的那一瓢

网友:
如果面你的那个人能把他罗列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就想办法去吧,跟他好好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应届生或者junior,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我是不赞同的。   切入点太深了,这些都是需要慢慢积累的,至少对我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太深入了
   但是就layout来说,process确实需要很好理解的
   所谓的esd都是所有fab里面以及模拟版图里面提及的,所以应该只是绘制版图而已,对于esd那是两回事,latchup也是同样道理
   对于应届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我个人觉得态度最重要,面试的人员不要太过于纠结这些技术了解有好多。或者,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了解的有多    深,多给应届生和刚参加工作人点信心。
   如果你想招一个layout leader,既要领导版图,又要领导电路,我个人觉得,这些技术都需要很深入的理解

   各位应届生和刚参加工作的同学们,不要被面试员的这些问题而困惑,做技术就是长期积累的过程。

楼主:
嗯。楼上的朋友说的好有道理。做版图的朋友们加油啊。我们先把版图相关知识弄会,弄懂。再去弄懂其他外围的相关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已从版图这个坑,跳出跳入了研究生的坑~其实正如楼上几位大神说的,应届生看态度。像什么ESD之类,除非大牛,否则很少有人能玩的转。对了,版图也分数字和模拟。入门的话模拟低点,数字则最好掌握一些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恭喜脱坑。

网友:
小样,做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回复很哲学,一看就是版图大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說了

网友:
这些都是需要慢慢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