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使用sx2007

楼主(2015-05-11):
在论坛里下载的破解版sx2007,运行后提示

  1. sx2007: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libc6.2-2.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问各路大神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7-02-14):
直接下载一个 放在usr lib里面

网友:
这个破解版的sx2007只要你配置好权限,在环境变量里能找得到sx2007这个指令,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不过看楼主的报错,应该是系统缺少一些关于图形界面的库,按照它的提示使用yum或者其他下载命令(这个要根据你的操作系统)下载libstdc++-libc6.2-2.so.3这个库就好了

祝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