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DC约束相关问题

楼主(2015-05-11):
新手求指导,我的约束文档肯定不对,求高手 谢谢

特别是: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clock_latency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
这些约束的路径是什么?具体哪个时钟?
谢谢!

网友:
set_load需要对输入也设置,还有max_fanout、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y要设置
对于端口的input_delay、output_delay要具体分析每个port口来设置相关的时钟约束,不能一概而论,另外false_path不是随便设的,能不设就不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