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求助

楼主(2015-05-11):
DRC错误,很多个关于M1.S.2的,它的要求是:M1.S.2 { @ Min. space to wide M1 (>10um) < 0.6
  M1_S5 = SHRINK (SHRINK (SHRINK (SHRINK M1 RIGHT BY 5) LEFT BY 5) TOP BY 5) BOTTOM BY 5
  M1_G5 = GROW (GROW (GROW (GROW M1_S5 RIGHT BY 5) LEFT BY 5) TOP BY 5) BOTTOM BY 5
  M1_Wide = M1_G5 AND M1
  M1_Exp = SIZE M1_Wide BY 1 INSIDE OF M1 STEP 0.161
  M1_Branch = M1_Exp NOT M1_Wide
  M1_Branch_edge = M1_Branch COIN INSIDE EDGE M1
  M1_Check = M1 AND (SIZE M1_Exp BY 0.6)
  M1_Branch_Check = M1 AND (EXPAND EDGE M1_Branch_edge OUTSIDE BY 0.6 CORNER FILL)
  M1_WideC = STAMP M1_Wide BY M1xd
  M1_CheckC = STAMP M1_Check BY M1xd
  M1_BranchC = STAMP M1_Branch BY M1xd
  M1_Branch_CheckC = STAMP M1_Branch_Check BY M1xd
  EXT M1_WideC M1_CheckC < 0.6 ABUT >0 <89.5 NOT CONNECTED REGION
  EXT M1_BranchC M1_Branch_CheckC < 0.6 ABUT >0 <89.5 NOT CONNECTED REGION
}

这个错误应该是我加入IO FILLER后,造成的。添加FILLER不是能够修复DRC错误码,怎么又引入了这个错误,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到版图里面看,可能是有个gap加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LER是完全填满的,这个错误的原因好像是这样的
PAD里面1和2都是metal1,间距是0.48um吧,由于他们两个的宽度小于10um,所以之间是没有DRC错误的,可是加上FILLER以后,1就和FILLER里面的metal连接到了一起,形成新的1,并且宽度大于了10um,这个时候就要求metal之间的间距要大于0.6um了,这就有了这个错误
可是1和2是PAD本身的结构,没办法修改的,但是还需要添加FILLER形成电源环,这怎么办?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显示图片?

网友:
filler要从大到小添加吧, 你是这么加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具菜单里面有个add IO filler 选项,一次性添加(top  bottom left right),并且我只填了PFILLER1这一种,来添加的。需要有顺序从大到小添加吗?

网友:
对, 按大到小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我在重新添加一次。版主,(1)为什么要从大到小添加呢?原因是什么?
(2)这个添加规则是不是和添加 cell  FILLER的顺序一样?它的原因是什么?
麻烦版主能给我解释下,让我能从理解中学到知识,谢谢版主了!!

网友:
如果都插filler1,会插入很多个filler1,会造成数据量增大,所以习惯上先用大filler占据大部分空间,剩下的小空隙才用小filler补充。
顺序和cell filler类似,都是由大到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数据量大我明白,那都用小filler插入的话,对电路正确性有影响吗?比如说DRC纠错方面的。谢谢指导!

网友:
学生好学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也不要啥都问到底,我们回答的很累的,

到了公司更是了,你boss教你做 还啥都问why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我在多看看资料吧,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