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面试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5-11):
我之前遇到面试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面试官问我:电路中遇到环路,你是怎么考虑的?我应该怎么回答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某一点断开环路,测环路稳定性?

网友:
测量环路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这样?我记得我是这么回答的,但是好像人家不是很满意啊

网友:
不是该先看电路是想干嘛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未免太宽泛了吧,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了解面试官是做什么的,然后讲跟他相关的东西?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首先想到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首先要开环。开环也不是直接把Loop断开。而是断开后放一个测试信号,计算出loading impedance, 然后才可以计算出Loop gain,以及计算零点极点位置。

网友:
首先考虑到的还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了

网友:
正反馈负反馈都不知道,哪来什么稳定性问题。。。先假设环路的功能这个前提再谈细节。。。

网友:
直接说这么二的问题不用回答

网友:
考虑环路的稳定性,反馈类型,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网友:
这种问题属于开放性的问题,涉及的知识点太多了

网友:
回复 1# 14092166 這樣的問題太寬泛 不是一個好問題……

网友:
我之前遇到面试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面试官问我:电路中遇到环路,你是怎么考虑的?我应该怎么回答比 ...
引用 楼主:

   去找设计这个环路的哥们问问,会比较快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太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一个~

网友:
首先必须判断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需要振荡还是不需要振荡。如果需要振荡,如VCO,就需要判断是否满足振荡条件。如果负反馈,就如前面的达人们说的,仿真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一下    环路稳定      测试电路怎么搭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用probe就好了。不用搭建什么特殊电路。

网友:
先看電路要做什麼用處  然後判斷須要正回饋或負回饋  正回饋則判斷穩定性  負回饋則看如是振盪類電路是否達成起振條件能否確保振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