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运行仿真时提示无法导入仿真,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5-11):
附件为源代码,图片为运行时出现的错误,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testbench写的没毛病,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吧~~

网友:
modelsim.ini文件设置了额米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知道这个错误怎么改么?刚接触这个软件和语言,完全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仿真似乎没问题,只是输出文件里边都是不定态“U”,应该没啥大问题,你的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代码我还没看。

网友:
我只是简单的编译了一下,就运行了,能仿真啊,虽然输出是U,但是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你的altera_mf的库里面编译了哪几个文件啊?我看看我是不是漏掉什么没编译的。能帮忙看看代码,看下为啥输出都是u么?

网友:
你把你的发言都设置能 “此贴仅作者可见”了,不知道你想说啥。
我啥都没弄,用quartus把库编译到了questa,直接运行仿真了。

vlib work
vmap work work
vcom *.vhd +acc
vopt  work.tb_med -o vopted_tb  +acc -debugdb
vsim vopted_tb -debugdb -voptargs=+acc
add wave *
log -r /*
#force clk 0 0,1 10 -r 20
run 10000

--我把data_out 改为 data——in了,输出的文件也正确了。

我用xilinx的FPGA对altra不熟悉。

楼主:
RE: modelsim 运行仿真时提示无法导入仿真,求大神帮忙!!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用quartus编译看看,我之前用modelsim编译的来着。万分感激!能不能要个联系方式?额,可能还有问题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quartus ii 和modelsim都是哪个版本的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传的代码里面  med_filter那个文件有一段被我注释掉了,U1那一段,其实那一段是需要的,去掉那一段我的也可以仿真,情况跟你的一样,输出都是U,但是按你的方法改了之后程序报错了。你能不能帮忙运行看看,不注释掉U1那一段的代码?

网友:
去掉注释了,也没问题。

输出文件也对吧
输出是这个
00000000
UUUUUUUU
UUUUUUUU
UUUUUUUU
UUUUUUUU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网友:
questa 64bit 10.2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这个输出应该有点问题。不过我去掉注释一直无法仿真,可能是我软件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Altera的库文件没编译正确。

网友:
嗯,估计是你的库编译有问题。我的是quartusII自带的工具编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需要编译哪几个文件啊?我这编译的库文件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