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的stb

楼主(2015-05-11):
电路图如下,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没有把偏置部分截图上去,.18工艺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共源共栅补偿一直得不到一个好的相位裕度。

求助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电路图

电路图

stb 结果是一个负值

stb 结果是一个负值

网友:
把增益降低点试试

网友:
天阿,这是3级OP,相位裕度当然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点建议,用那种补偿比较好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3级

网友:
你需要100dB以上的增益吗?
三级一个是电流大,而是补偿不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两级能支持的负载电流特别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说的?

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如果你的gain需求不大,建议中间级(PM23,NM2)拿掉,变成两极OP,使用一般密勒补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到5mA,之前两级的时候只有200uA

楼主:
回复 8# semico_l刚才改动了一下,去掉了第二级增益,空载变成了66db,负载1.5mA,老板希望我做出来一个能带5mA的,不过两级的话,用共源共栅密勒补偿很容易实现一个好的相位裕度。

网友:
除了建議PM23,NM2拿掉以外,補償電容再加上一個串聯電阻
再搭配LDO輸出的power mos size調整一下 看能否讓phase margin到60度
ac simulation是否是從feedback path打斷去看 frequency response?
op兩級 LDO FEEDBACK 至 OP的positive input 要記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反馈换了一下端口,可以用。

网友:
学知识来了!!!!!

网友:
建议在输出管前一级加上buffer把此处极点推到高频处。

网友:
你这个补偿不太好...

网友(2017-09-22):
为什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