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verilog—a

楼主(2015-05-11):
初学candence,想在其中用verilog-a编写一个器件,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添加view为veriloga的cell后出现下图,之后该如何操作,如何保存和生成symbol模块?求指点。

网友:
functional还是什么库里有一些VCO之类的,有自带verilogA代码。
图上这个界面编几句代码后保存就好。 和vi编辑器保存一样的方法。保存后好像会自动问你要不要生成symbol

网友:
这个编辑器用不习惯,可以换成gedit,我习惯这样,在initial文件里添加上定义语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