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vim的一个功能

楼主(2015-05-11):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怎么设置让gvim的光标能够在一个匹配的begin-end之间进行跳动,有的时候代码层级太多看着犯晕,看不清代码层次。

网友:
用% 可跳到最近的{} 块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记得好像可以在vimrc里面设置自定义关键字的,比如module-endmodule等,以前看别人弄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matchit插件:Examples:        Suppose you >                :let b:match_words = '<:>,<tag>:</tag>'<        and hit "%" with the cursor on or before the "<" in "a <tag> is born".        The pattern '<' comes first, so it is preferred over '<tag>', which        also matches.  If the cursor is on the "t", however, then '<tag>' is        preferred, because this matches a bit of text containing the cursor.        If the two groups of patterns were reversed then '<' would never be        preferred.        Suppose you >                :let b:match_words = 'if:end if'<        (Note the space!) and hit "%" with the cursor at the end of "end if".        Then "if" matches, which is probably not what you want, but if the        cursor starts on the "end " then "end if" is chosen.  (You can avoid        this problem by using a more complicated pattern.)

http://ftp.stust.edu.tw/vim/runtime/macros/matchit.txt

网友:
回复  icfbicfb

   谢谢,记得好像可以在vimrc里面设置自定义关键字的,比如module-endmodule等,以前 ...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matchit插件:
Examples:        Suppose you >                :let b:match_words = '<:>,<tag>:</tag>'<        and hit "%" with the cursor on or before the "<" in "a <tag> is born".        The pattern '<' comes first, so it is preferred over '<tag>', which        also matches.  If the cursor is on the "t", however, then '<tag>' is        preferred, because this matches a bit of text containing the cursor.        If the two groups of patterns were reversed then '<' would never be        preferred.        Suppose you >                :let b:match_words = 'if:end if'<        (Note the space!) and hit "%" with the cursor at the end of "end if".        Then "if" matches, which is probably not what you want, but if the        cursor starts on the "end " then "end if" is chosen.  (You can avoid        this problem by using a more complicated pattern.)

网友:
回复  icfbicfb

   谢谢,记得好像可以在vimrc里面设置自定义关键字的,比如module-endmodule等,以前 ...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matchit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研究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23):
普通模式用*

网友(2018-02-12):
在vimrc加入,let b:match_words='\<begin\>':'\<end\>'

网友(2018-07-02):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