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的一个用法

楼主(2015-05-11):
请教怎么设置,想让vcs编译的时候将编译的文件记录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
取消 -q 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查到了 试了下可以出来的 谢谢 请问这个信息怎么控制让其输出到文件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 logname.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明白 之前两个log文件名称一样被覆盖掉了,谢谢!